[原创] 如何更改cadence virtuoso中的CDF

楼主(2020-01-02):
楼主在使用virtuoso时遇到一个问题,想更改器件的名字,使用CIW>tool>CDF>edit 更改后不能保存下来,下一次使用时还是以前的设置。有人说在更改的时候CDF Layer选择Base,但是每一次打开默认都是Effective,更改了Base虽然保存下来了,但是默认的是Effective并不能用Base里面的设置。所以楼主试出来了一个新方法,就是使用它的file name选项,很简单,具体这样操作,把自己想要的选项更改后,在file name选项后面随便写个名字(这里假设为A),然后点save,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在库文件夹所在的文件里面多出来一个名字为A的file文件,这个文件里面就写满了你的设置,然后你可以重新启动virtuoso,不出意外里面的设置还是以前的设置,不过不用担心,在file name后面选择这个A文件,点load,设置就改成了你想要的设置,然后你再重启virtuoso,就会发现你的设置已经是默认的设置了!
楼主也是个小白,用这个方法误打误撞成功了,如果有不对的或者更好的方法,希望大佬指正!

网友A(2021-06-29):
楼主你好,这种方式似乎每次重启软件都需要load一下A这个file?不能设为默认的state吗

楼主(2021-08-18):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这种方式似乎每次重启软件都需要load一下A这个file?不能设为默认的state吗 ...

我的是可以每次直接默认的,virtuoso这个软件很迷,需要专业的it工程师来解决这些小问题

网友(2024-05-16):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这种方式似乎每次重启软件都需要load一下A这个file?不能设为默认的state吗 ...

我也是啊, 哥们找到解决方法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