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怎么打开conformal的gui

楼主(2020-01-02):
各位大神,在conformal的batch mode下运行完脚本后,怎么打开conformal的gui呢?

网友:
lec -Gui -LPGXL -64 -log ./logs/lec_gui.log

网友:
start_gui或gui_start,用help找下*gui*不就找到了

楼主:
问题解了,在lec>下敲 set gui on

网友(2023-01-10):
有新版本的工具不?

网友(2024-12-18):
请问你用的什么综合工具,是DC吗?读取什么类似svf的文件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