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各位大神,如何用skill语言在顶层中抓取下层单元中的某个层次?

楼主(2020-01-02):
100资产

foreach(shape geGetEditRep()~>instances~>shapes
    when(shape~>layerName=="Poly" && shape~>purpose=="drawing"
         dbDeleteObject(shape)
     );when
);foreach
出错脚本如上所示。

网友A:
在TOP上面 对下一级不能这么操作
foreach(obj cv~>instances
poly=setof(x obj~>master~>shapes x~>lpp==list(....) )
foreach(x poly
删除(x)
)
)

楼主:
foreach(shape geGetEditRep()~>instances~>shapes
    when(shape~>layerName=="Poly" && shape~>purpose=="drawing"
         dbDeleteObject(shape)
     );when
);foreach
这是我试着写的脚本,但是并不能删除下层的poly层,请大神指教。

网友B:
dbDeleteObject 是干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dbDeleteObject 是干吗了

删除啊。

网友:
可以在dbdelete 前面把shape print 一下看看。
而且觉得你dbdelete 不对吧

网友C:
另外如果你是想把GDS中某一层删掉,最好stream out 出来用calibredrv 直接处理完了。还简单直接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另外如果你是想把GDS中某一层删掉,最好stream out 出来用calibredrv 直接处理完了。还简单直接 ...

我是想对下层所有单元进行相同操作,但是无法选中。我试了一下print,并不能输出,语言前面是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TOP上面 对下一级不能这么操作
foreach(obj cv~>instances
poly=setof(x obj~>master~>shapes x~>lpp==li ...

好的,谢谢大神,已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TOP上面 对下一级不能这么操作
foreach(obj cv~>instances
poly=setof(x obj~>master~>shapes x~>lpp==li ...

大神,再请教个问题,对下级单元操作后,再重启软件,又恢复到原来的样子,请问如何保存下级单元呢?我在删除x 后加了save(geGetWindowCellView()~>instances)并不能解决。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神,再请教个问题,对下级单元操作后,再重启软件,又恢复到原来的样子,请问如何保存下级单元呢?我在 ...

在软件上面做把
我记得有个save hierarchy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软件上面做把
我记得有个save hierarchy

好的,我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