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仿真后print 管子工作点中的gm,值不对,请教

楼主(2020-01-02):
如下面两图,分别是test bench及 print的工作点。

gm=2id/Vod=2*15u/0.1=300u才对,但是print 工作点显示的都是150u。不管使用hspice还是spectre,瞬态还是DC,仿真后打印的工作点里都是150u,是怎么回事?请指教。谢谢!(图2 DC spectre,图3 tran HspiceD)

电路

电路

print op point

print op point

楼主:
图2的Vg设置为1.23V;图3的Vg设置为1.237V。是两个test bench里的值忘了调一样。但问题都同样清晰明显

网友:
会不会是vds=500mV,linear

网友:
器件饱和区的条件是VGS-VTH>0,VDS>VGS-VTH。你这个VDS=500mv,VGS-VTH=???

楼主:
Vgs-vth=0.1V,两张工作点的图里都有,MOS阈值1.13V。Vod=0.1V

网友A:
因为gm=2id/Vod这个式子是不成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gm=2id/Vod这个式子是不成立的

哦,那应该是哪个式子?器件L=6um,W=200um。lambda在3%左右。
print gm的误差不是百分之几,而是100%。
请帮忙详细分析一下,谢谢!

网友:
试试vdsat更大一些的情况,比如150,200mV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哦,那应该是哪个式子?器件L=6um,W=200um。lambda在3%左右。
print gm的误差不是百分之几,而是100%。
...

你这个管子尺寸可真大,你的这个电路是什么工艺的?
这个式子不成立,不是因为你的器件选择的宽长不对,而是因为这个式子是从最基本的平方律推导得到的
平方律用来粗略描述管子的工作状态还有一些用处,但我们实际的管子工作的模型要远比平方律复杂,一味套用平方律只会得到错误的结果
并且单纯的平方律,是没有考虑过器件的亚阈值工作特性的,对于工作状态接近亚阈值的管子,更是会得到错误的结果
你的这个管子工作状态是vod=100.815m,过驱动电压只有约0.1V,实际上这个时候管子的工作状态是在弱反型和强反型之间的中间态,已经很接近亚阈值状态了
因此,这个时候你继续套用平方律的那套公式,得出来的结果肯定是有很大偏差的
对于模拟新手,我建议你先花点时间,读一下《模拟集成电路设计精粹》的第一章,然后在论坛里搜一点资料,学习一下gmid设计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管子尺寸可真大,你的这个电路是什么工艺的?
这个式子不成立,不是因为你的器件选择的宽长不对, ...

您好,谢谢耐心的解答。
因为看过工作区的lis,所以没有怀疑工作区的问题,如下图
sansen的书里面给出过大概的进入强反型区的vod大概在75mV。这个仿真里面vod已经是100mV,看来可能是这个器件的模型弱/强反型区的过渡区比较长。但给出的工作区确实是饱和区,不在亚阈值区,看来不能全信这个region的判断?
设计这个vod是想做运放的输入对管的,因为考虑到对mismatch的影响,所以想把vod设置在100mV。一般我的理解是输入对管的vod100mV,负载的300mV左右。请问是否合适?您的习惯大概是多少?
还有一个奇怪的点是gmbs=108u,test bench里BS=0V,是短接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好,谢谢耐心的解答。
因为看过工作区的lis,所以没有怀疑工作区的问题,如下图
sansen的书里面给出过 ...

1.我还是好奇你这个电路是什么工艺的
2.sansen的书里面有自己的判断强弱反型的标准,cadence里面的模型也有自己的判断强弱反型的标准,这两个标准只不过不一样罢了,你不能就这样说cadence仿真有错。事实上,强反型和弱反型中间的分界点是一个比较模糊的量,建议你不要在这种事上浪费太多时间
3.我还是建议你先学一下gmid设计方法
4.参考另外一篇帖子http://bbs.eetop.cn/forum.php?mo ... ;page=1#pid10103139

网友(2020-12-18):
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仿真值也几乎是计算值的一半。这应该不是二阶效应带来的吧。我尝试再现这个问题,单管仿真差距大概在15%左右。

网友(2022-01-11):
我也是同样的问题,gm的值是原来的一半

网友B(2022-05-13):
因为你的Vod是200mV,并不是100mV;你仿真看的是Vdsat,Vdsat是刚出现沟道夹断,漏源电流刚建立稳定时的电压,饱和区时Vod是大于Vdsat的;根据你给的dc点,gm/id=10,所以你此时的Vod是200mV,所以跨导150uS是对的

网友:
顺带提一句,如果你给的Vod是100mV,你打印出来region大概率是3

网友(2025-03-05):
引用 网友B:
因为你的Vod是200mV,并不是100mV;你仿真看的是Vdsat,Vdsat是刚出现沟道夹断,漏源电流刚建立稳定时的电 ...

您好请教一下,Vod的定义不是过驱动电压,=Vgs-Vth吗,按OP计算应该是100mV,请问您当时是怎么判断出来Vod是200mV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