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C综合,时钟源加入PAD之后延迟很大

楼主(2020-01-02):
DC综合,时钟源加入PAD之后延迟很大,删除PAD之后又恢复正常,求助该怎么约束啊。

楼主:
如图

时许报告

时许报告

PAD

PAD

网友:
交付的时候有要求就优化一下, 没要求就留给CTS的时候做

楼主:
查看了net,发现clk_i1负载很大,设置了set_ideal_netnetwork),set_dont_touch(network)

继续设置高扇出的选项,

high_fanout_net_threshold,这个变量是用来指出,如果net的扇出个数超过指定值,那么他就是高扇出,同时drc检查,还有延迟计算都是这个数值计算,但是时间上net上的扇出是没有变的。

high_fanout_net_pin_capacitance,结合high_fanout_net_threshold使用的,当net的扇出超过threshold,那么net上的负载等于这2个数值的乘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