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混频器电路的线性度仿真

楼主(2020-01-02):
有人了解混频器的线性度仿真吗,我用的是pss+pac方法,结果放出来的结果不太对,不知道是哪里出问题了,有出现过类似结果的或者知道哪里出问题了吗?感谢

网友A:
看一下频率是不是选对了

网友B:
看你plot的频率 似乎是要仿真IIP3?确定是一个基波频率一个谐波频率嘛?另外,感觉你这个变频增益很不对,个人感觉是不是testbench有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一下频率是不是选对了

好嘞  我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你plot的频率 似乎是要仿真IIP3?确定是一个基波频率一个谐波频率嘛?另外,感觉你这个变频增益很不对, ...

好的   我看看

网友C(2021-01-10):
您好,想问下您的问题解决了吗,我这也有类似的问题,我的曲线也是向上飘

仿真曲线

仿真曲线

网友(2023-02-02):
引用 网友C:
您好,想问下您的问题解决了吗,我这也有类似的问题,我的曲线也是向上飘 ...

增益没对,先把功能仿真正确后再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