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tran瞬态仿真时时钟信号“过零点(zero cross)”时间提取的问题

楼主(2020-01-02):
问题:
        根据设计要求,在tran瞬态仿真中,需要提取时钟信号每个“过零点(zero cross)”的时间信息,以便了解时钟信号的相噪或者抖动(jitter)性能。实验具体操作是:在Cadence Virtuoso平台及其ADE设计环境中采用tran分析得到时钟的瞬态波形,然后利用ADE Calculator的"cross"函数提取“过零点(zero cross)”时间。实验遇到的问题是,波形的局部地方出现多个无效的反复“过零点”,请问如何设置才能在提取的时间信息中把其中多余、无效的过零点消除掉?(注:波形不能变动,不知道软件设置上有没有方法解决该问题?)
“cross”函数具体参数设置和瞬态波形如下:
(1)"cross"函数设置
(2)时钟波形局部------多次反复“过零”

真诚希望大家多多帮忙、指教,诚挚感谢!

网友:
调一调阈值电压

网友(2021-04-13):
我也在仿真相关的问题,但是看到其他人说tran加入noise仿真无法包含器件内部的噪声,那仿真出来的过零点应该很难表达噪声的影响把。不知道楼主怎么考虑这个问题?

网友A:
多余的过零点或许可以直接在matlab处理,或者在excel处理过后再给matlab

楼主(2021-06-06):
引用 网友A:
多余的过零点或许可以直接在matlab处理,或者在excel处理过后再给matlab

诚挚感谢!
确实,最后还得自己写MATLAB脚本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