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tarrc 抽网表抽出语法错导致无法仿真

楼主(2020-01-02):
用starrc抽一个小数字模块的RC网表,部分net被认为 *Logic0* 这种名字,导致spectre仿真不认
请教改怎么设置能不要出现这类net名字 或者按照原电路的网表名字来,谢谢!

网友A:
感觉像是tie0 tie1没有处理好。。让PR出来的网表搞对tie1/0啊,tie cell用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像是tie0 tie1没有处理好。。让PR出来的网表搞对tie1/0啊,tie cell用上。

谢谢提醒,确实是tie cell没处理好,脚本一直没变,不知怎么就出问题了,已解决,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