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ADS VIA designer 过孔阻抗优化

楼主(2020-01-03):
手上有一个项目,测试10GBASE-KR信号较差,检查原理图发现过孔设计有两个问题,首先是过孔没有回流孔,其次是没有将非功能焊盘去掉,导致过孔阻抗仿真出来只有78ohm
调整仿真参数,增加一对过孔并且将非功能焊盘去掉后,得到的过孔阻抗在92.5ohm
有个问题请教一下,我这个是10mil孔径15mil焊盘 25mil反焊盘的结果,各位在仿真过孔阻抗时能否优化达到100ohm?看S参数在16GHz以上SDD31最小达到-3dB
之前实际使用的是10mil孔径18mil焊盘28mil反焊盘

网友(2020-03-31):
把反焊盘扩大一些,能增加阻抗的值

网友:
可以試試看
反焊盤尺寸
回流孔的數量與位置
過孔間的距離
過孔殘段的大小
鑽孔的尺寸

我比較好其SDD31是哪裡來的,你應該只有仿一對線而已?
依照你的結果,看起來是有一個共振點
可以確認一下是否來自於過孔的殘段,平板間的共振雜訊(透過回流孔處理掉)

网友(2020-12-07):
请问楼主,过孔设置的Feeds标签页中必须要设置LineLength吗?如果这里设置了传输线的相关参数,那链路仿真时还需要调用传输线模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