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IC设计流程总结和疑问

楼主(2020-01-03):
IC设计流程以及工具总结:
FPGA逻辑开发转数字验证ing,我在此总结下近期了解的IC设计流程和工具以及相关疑问,欢迎大家补充,如有不对的地方,请指正~
IC设计流主要分为: 前端设计,后端设计
一 前端设计:
1. 主要目的:输出最优的逻辑网表
2. 主要流程:
     1)系统架构/模块的设计   :整个设计的蓝图,个人理解重中之重,前期的深思熟虑可大大减小后期返工,缩短设计周期。该阶段未明确用什么工具和语言进行建模?
     2)系统架构/模块的验证   :主要的高级语言如C/C++, SV等,主流工具为:?;主流验证方法:UVM?
     3)模块设计                    :主要语言为HDL如Verilog,VHDL等,也有网友说电路图和状态转移图作为设计输入,不过对后两种理解不多。工具:普通文本编辑即可,vim等等
     4)功能仿真(前仿)       :验证设计功能是否满足要求,主要工具:Synopsys家的VCS, Verdi,Mentor的Modelsim以及Cadence的Xcelium,Incisive系列(NC-Verilog...);主要语言为:SV,哪些脚本语言?
     5)逻辑综合                    :将RTL等设计转为门级网表,门级网表与提供的约束,综合库等相关。主要工具:Synopsys的Design Compile,Synplify;Cadence的PKS。
     6)验证                          :主要是验证综合后的网表文件是否满足时序和所需功能要求,主要为Synopsys的Prime Time 和Formality。

二 后端设计
1. 主要目的:输出可靠的版本文件GDSⅡ,供流片厂Tape out
2. 主要流程:后端设计分两种模式:全定制,半定制。全定制需要自己设计物理库。模块内部的晶体管尺寸,位置,布局,布线等需人工完成。性能要求高的模块例如RAM,ROM,PLL等模块常采用全定制流程。大型芯片常全定
                    制与半定制相结合方式进行设计。在此主要介绍半定制设计流程。
     1)准备数据                    : 库文件(物理库,符号库...),前端设计输出的网表文件,约束文件。
     2)布局规划                    : 整体布局规划,确定宏单元,I/O Pad位置,标准单元位置。
     3)布局                           : 工具自动放置标准单元。在此阶段可以进行什么测试,验证?
     4)时钟树综合                 : 综合芯片的时钟树,确保能驱动芯片所有时许单元。
     5)全局与细节布线           : 将芯片各个模块互联。提取主流特征参数和寄生参数,可以获取具体的延时信息等供前端逻辑综合后的仿真。
     6)时序与ECO检查            : 检查电路是否满足时许要求等。
     7)DRC,LVS检查               : DRC为对物理版图进行设计规则检查,LVS为功能等价性检查,从物理版图中提取电路图,与前端设计输出的电路图进行比较。
     8)输出DGSⅡ                   : 输出版图文件,供流片厂Tape out。
3. 后端设计中主要工具由Cadence和Synopsys公司提供。
     1)Cadence  :  Virtuoso提供全定制的主流电路和版图设计工具,Encounter系列提供半定制系列布局布线,时序,功耗等的仿真和验证;Abstract Generator,QRC Extraction 提供主流和寄生参数的提取。
     2)Synopsys :  Hspice高精度的模拟电路仿真软件,NanoTime晶体管级静态时序仿真工具,Start-RCXT寄生参数提取,Hercules物理验证工具,PrimeTime门级静态时序分析工具。Formality形势验证工具。
     3)Mentor    :  Calibre-xRC,全芯片寄生参数提取工具。

网友:
前端的1-2不是用UVM验证,有专门的HLS或者直接软件环境处理。后面的验证都可以用UVM或者SV,也有别的一些验证语言。6不应该叫验证,一般是等价性分析和时序分析。当然在6这个阶段还有网表验证,和4差不多,只不过对象从RTL换成网表了。

楼主:
感谢你的纠正,你说的前端设计综合的网表要进行等价性分析和时序性分析,其中
等价性分析是指形式验证其功能?还是?
前端网表的时序分析的话,未进入后端前,前端设计得到的时序分析结果,是否主要取决与约束文件和综合库元件提供的延时参数?是否要经过后端完成版图后提取主流和寄生参数进行SDF反标所得的参数再进行时序分析,这样的时序分析结果是否更加精确?

网友A:
请问这里讨论的IC设计,是指模拟还是数字?还是两者都适用?

网友(2020-07-23):
:D:D:D:D

网友(2021-02-07):
"Start-RCXT寄生參數提取",應是Star-RCXT?

网友(2021-07-21):
引用 网友A:
请问这里讨论的IC设计,是指模拟还是数字?还是两者都适用?

这是数字设计的,模拟设计阶段和验证阶段和数字是不一样的,后期需要数一起仿真

网友:
一 前端设计:
1. 主要目的:输出最优的逻辑网表
2. 主要流程:
     1)系统架构/模块的设计   :整个设计的蓝图,个人理解重中之重,前期的深思熟虑可大大减小后期返工,缩短设计周期。该阶段未明确用什么工具和语言进行建模?
----这一步一般是架构师根据需求进行架构设计
     2)系统架构/模块的验证   :主要的高级语言如C/C++, SV等,主流工具为:?;主流验证方法:UVM?
----这一步是架构验证,我们这里叫做ESL建模,一般用systemc进行建模,对架构进行仿真
     3)模块设计                    :主要语言为hdl如verilog,VHDL等,也有网友说电路图和状态转移图作为设计输入,不过对后两种理解不多。工具:普通文本编辑即可,vim等等
----这一步,设计同事根据架构师撰写的FS和AS,理解架构意图,撰写DS,并根据DS基于Verilog语言编写RTL代码
     4)功能仿真(前仿)       :验证设计功能是否满足要求,主要工具:Synopsys家的VCS, Verdi,Mentor的Modelsim以及Cadence的Xcelium,Incisive系列(NC-Verilog...);主要语言为:SV,哪些脚本语言?
----这一步,验证同事同步学习FS和AS,分解测试点,制定验证计划,进行功能验证,基于system Verilog语言,以前用VMM验证方法学,现在用UVM,工具我们用的是VCS
     5)逻辑综合                    :将RTL等设计转为门级网表,门级网表与提供的约束,综合库等相关。主要工具:Synopsys的Design Compile,Synplify;Cadence的PKS。
----这一步由设计同事完成,85%、95%、100%阶段都会输出网表,进行资源、功耗等方面的评估等等
     6)验证                          :主要是验证综合后的网表文件是否满足时序和所需功能要求,主要为Synopsys的Prime Time 和Formality。
----这一步由验证同事完成,即门仿和后仿,但也不是所有的模块都进行门仿和后仿。另外据说有些公司是不搞后仿的,但是我们一直在坚持这做门仿和后仿

网友(2023-08-15):
FPGA芯片下载实测验证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