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SS+PNOISE和PSS+PSP仿真的噪声NF差别比较大

楼主(2020-01-03):
在对混频器噪声仿真的过程中发现,分别使用PSS+pnoise与PSS+PSP仿真得到的噪声系数值相差比较大。其中PSP得到的噪声系数为3-5dB;而用pnoise得到的噪声达到了8-20dB。
看这两者都包含了周期折叠的影响,为什么差别这么大呢?

哪位大神能够帮忙解释一下其中原因呀,在下感激不尽。

网友A:
我前几天还真对比过 我这里的误差很小 只有不到0.01 不清楚是不是你设置的问题

楼主:
找到问题了  是因为频率设置不对  两者得到的噪声系数差别不是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前几天还真对比过 我这里的误差很小 只有不到0.01 不清楚是不是你设置的问题 ...

嗯 设置有问题   两者差别在0.2dB以内

网友(2020-06-30):
嗯 设置有问题   两者差别在0.2dB以内

网友(2023-07-17):
请问是什么设置问题导致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