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inux .bashrc出问题了怎么办?

楼主(2020-01-03):
按照百度的这个方法加了一个地址,但是执行完之后。每次打开命令行 会报一个bash: export:'之前所有地址'not a valid identifier 的异常,并且所有命令都not found,是所有命令 !现在该怎么恢复呢?  不知道.bashrc在哪,HOME下没有,显示了隐藏文件也没有,命令也不能用

(1)命令:ls -a 找到文件 .bashrc;

(2) 命令 vim ~/.bashrc 进入到文件;

(3) 直接按 i 键可以对文件进行修改, Esc + :+ wq 退出并保存修改之后的文件

(4) 命令 :source ~/.bashrc 更新 .bashrc

网友A:
你看看是不是把.barshrc文件不小心放在其他文件夹里了,之前好像遇到过类似的问题。当时,记不太清楚了,好像是误操作,把.bashrc文件放在一个名为etc文件夹下面导致的错误。 .bashrc是要专门放在一个文件夹里的,这样才有效。

网友:
你export的格式不对,先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B:
先在termnal输入命令  export PATH=/sbin:/bin:/usr/sbin:/usr/bin:/usr/local/bin,重新指定基本命令的路径。这样命令就好用了。然后修改你的~/目录下的.bashrc文件或者直接删除。再登录的时候会重新生成这个文件。/etc文件夹下有个bashrc文件,这个应该是登录之后最先加载的文件,不要随随便便修改。另外可以注销,用root用户登录,删除你出问题的用户根目录下的.bashrc文件。然后再切换回去,应该也能自动生成.bashrc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在termnal输入命令  export PATH=/sbin:/bin:/usr/sbin:/usr/bin:/usr/local/bin,重新指定基本命令的路 ...

谢谢解答,已经解决了,因为所有命令都用不了,所以最终是手动去找的bashrc文件进行修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看看是不是把.barshrc文件不小心放在其他文件夹里了,之前好像遇到过类似的问题。当时,记不太清楚了,好 ...

谢谢解答,已经解决了,因为所有命令都用不了,所以最终是手动去找的bashrc文件进行修改

楼主:
原来往bashrc里面添加的代码有问题,会影响所有命令,然后这种情况下所有命令都用不了。所以小白改这个文件前还是先备份把,搞了好几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