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请教一下,自己编写一些验证ESD、LU的检查规则

楼主(2020-01-03):
请教一下同行们,自己编写一些验证ESD、LU的检查规则用什么语言去实现?

多谢赐教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推荐吗?多谢指点

用PERC吧

网友A:
calibre DRC, PERC
cadence skill, PVS
synopsis ICV
你想用哪种都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calibre DRC, PERC
cadence skill, PVS
synopsis ICV

有推荐吗?多谢指点

楼主(2020-03-17):
引用 网友B:
SVRF可以看看

多谢回复,祝工作顺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