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esign compiler is not enabled求解决

楼主(2020-01-03):
   各位朋友,请教一个在EDA虚拟机上DC等几乎所有软件都失效的问题。虚拟机的配置和报错请款如下图,求解决:

网友A:
论坛里的lic 生成器,生成时候把过期时间改下,重新产生一次就行了。

楼主:
刚刚以为是license到了2020年要过期了,修改了系统时间、硬件时间之后。发现没用,还是一样的错误

楼主:
其实就是license到2019.12.31,已经过期了,正在找解决方法,有没有大佬可以帮忙一下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其实就是license到2019.12.31,已经过期了,正在找解决方法,有没有大佬可以帮忙一下
...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到期了,所有软件都用不了,楼主,你有解决办法和我说下,我也在努力解决中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到期了,所有软件都用不了,楼主,你有解决办法和我说下,我也在努力解决中
...

是到了2020年了,以前所有的破解license都只是到2019.12.31日的,所以不能用了。哎,我正在想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论坛里的lic 生成器,生成时候把过期时间改下,重新产生一次就行了。

嗯嗯好的,谢谢指导!!!

网友:
请问解决了吗?

网友(2022-03-24):
引用 楼主:
其实就是license到2019.12.31,已经过期了,正在找解决方法,有没有大佬可以帮忙一下
...

就是这个问题,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