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DE_XL仿真一直pending

楼主(2020-01-03):
小弟在IC617的ADE_XL上想进行corner仿真,结果发现只能单独仿真一个工艺角,进行多个工艺角仿真后一直pending,之前看贴子上有关字体的说法,但是小弟也看了那个vnc文件,没有提示fixed字体有问题,而且装字体后提示已经安装了。实在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有大佬可以帮忙解答一下吗

楼主:
小弟用的是centos7系统

网友A:
我曾经遇到过这样的问题,三个服务器,有两个服务器是这样的情况,不过后来怎么解决了忘记了,但不是楼上所说的job

楼主(2020-02-13):
这样还是不对,显示依然pending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曾经遇到过这样的问题,三个服务器,有两个服务器是这样的情况,不过后来怎么解决了忘记了,但不是楼上所 ...

我之前装过一次fixed字体后好像就可以了,但是后面不知道为什么又不行了

网友:
which OS is best for cadence installation

网友(2020-04-20):
你的解决了吗?

网友B(2020-05-27):
我可以解决

楼主(2020-06-28):
引用 网友B:
我可以解决

可以具体说一下嘛,我的还没有解决

网友(2020-08-06):
引用 网友B:
我可以解决

是啊,说一下可以吗

网友(2021-03-30):
引用 网友B:
我可以解决

请问这个是什么原因呢,还有怎么解决的呢?

网友(2021-05-24):
引用 楼主:
可以具体说一下嘛,我的还没有解决

楼主解决了吗

网友:
请问楼主解决了吗,我的更新了字体,依然显示找不到字体文件夹,

网友(2021-09-02):
唉,遇到同样的问题,请问怎么解决啊?

网友:
我这边遇到这样的问题是因为同一个工作站上有其他人有很占CPU或者内存的死进程,把死进程杀掉就好了。可以检查下是否有其他人的死进程。

网友(2021-11-09):
楼主解决了吗?遇到同样的问题

网友(2022-03-11):
我遇到了同样的问题。 请问如何解决的。 谢谢。

网友(2022-05-13):
远程工作站上碰到同样问题,咋解决呢?

网友(2022-11-10):
试过字体,ln -s /usr/share/fonts/X11   /usr/share/X11/fonts,cdsXvnc链接到/bin/Xvnc, cp /usr/lib32/libgcc_s.so.1 到 your cds installation,统统不行。还有其它的招吗?

网友(2023-12-22):
最后这个问题解决了吗?

我也碰到了。

网友(2024-03-13):
求个解决方案呀,我也遇到了

网友:
同样的问题,同样的系统,解决不了

网友(2024-08-28):
引用 网友A:
我曾经遇到过这样的问题,三个服务器,有两个服务器是这样的情况,不过后来怎么解决了忘记了,但不是楼上所 ...

能否回忆一下,现在仿真蒙特卡洛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