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为什么小面这段代码的trans随机化有问题?

楼主(2020-01-03):
小弟第一次接触sv,写了个generator遇到个问题很困惑,求大佬解答。
如下代码,在generator中声明了transaction成员trans,然后在start方法中使用repeat循环进行例化后随机化并发送给driver,随机化没问题:

class generator;
        transaction trans;
        mailbox gen2drv;
        int repeat_times;
        event ended;

        function new(mailbox gen2drv);
                this.gen2drv=gen2drv;
        endfunction

        task start();
                $display("generator starts");
                repeat(repeat_times) begin
                        trans = new();
                        if(trans.randomize())
                                $display("generator's randomize <span style="background-color: rgb(255, 255, 255); color: rgb(51, 51, 51); font-family: arial;">success</span>");

但后面修改了一下代码,发现如果把trans的例化改到generator的构造函数new中,然后调用start方法中使用repeat循环进行随机化并发送给driver,发现并没有随机化,只能产生一种激励,请问这是怎么回事?

class generator;
transaction trans;
mailbox gen2drv;
int repeat_times;
event ended;

function new(mailbox gen2drv);
this.gen2drv=gen2drv;
trans = new();
endfunction

task start();
$display("generator starts");
repeat(repeat_times) begin
if(trans.randomize())
$display("generator's randomize <span style="color: rgb(51, 51, 51); font-family: arial; background-color: rgb(255, 255, 255);">success</span>");
gen2drv.put(trans);
end
->ended;
$display("generator ends");
endtask

endclass

关键是打印的信息也显示随机化正常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A:
我觉得问题不是randomize

前一种写法 generator 每次loop, 都新gen了一个trans,然后随机化trans中的field;
后一种写法 整个过程 trans 只有一个,每次loop 只是random去改写 trans中的field;

我觉得两种写法应该都是work 的;
至于 waveform上看到,后一种写法不OK,
猜测是不是 generator -> driver 的过程出了问题?

如果说得不对,请指正!

网友B:
应该是gen->dri之间,没有重新创建trans,driver通过接口只获取到一次trans。他们之间通信传输的trans,在一次传输完以后一定要重新分配一个指针,才会继续交互,否则trans只会用一次。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gen->dri之间,没有重新创建trans,driver通过接口只获取到一次trans。他们之间通信传输的trans,在 ...

下面是driver的相对应driver的代码,在driver的start方法内是每接收一个创建了一个trans的句柄,请问这样是正确的吗

class driver;
        virtual INTF intf;
        mailbox gen2drv;
        int num_of_trans;

        function new(virtual INTF intf,mailbox gen2drv);
                this.intf=intf;
                this.gen2drv=gen2drv;
        endfunction

        task start();
                $display("dirver starts");
                forever begin
                        transaction trans;
                        gen2drv.get(trans);
                        @(posedge intf.clk);
                        intf.valid <= 1;
                        intf.a <= trans.a;
                        intf.b <= trans.b;
                        @(posedge intf.clk);
                        intf.valid <= 0;
                        trans.c = intf.c;
                        @(posedge intf.clk);
                        trans.display("[driver]");
                        num_of_trans++;
                end
                $display("dirver ends");
        endtask

endclass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问题不是randomize

前一种写法 generator 每次loop, 都新gen了一个trans,然后随机化trans中的fiel ...

我把driver的代码也贴了出来,大佬您看看有无问题

楼主:
重新检查了下代码,这里就不贴了,1楼的两个代码在put前都打印一遍trans,发现trans放不放在trans构造函数中,确实都随机化成功了,但是检查了下driver感觉应该没有问题,不过我从控制台的信息大概推测是什么原因了,下面是原因:首先是env的start方法,可以看到我预期的是gen,dev,mon,scb4个组件都是并行的。但是控制台的信息里可以看到,gen率先把所有的trans都生成了然后put进了邮箱,而剩下其他几个组件都是并行的:
这个执行顺序导致我后面从gen—>drv的事务出了问题。
然后,楼上两位大佬说的都是对的,讲trans放在gen的构造函数确实不会影响到随机化过程,这两种写法关键在于gen中trans的指针的变化,如果例化放在了构造函数new里那么trans的指针始终只有一个,放在repeat循环里就会产生多个trans的指针:
最后,mailbox是put一个trans的指针再将它交给另一个get它的trans变量。
那么上面三者是怎么造成看起来像是随机化失败的问题的呢?下面是控制台的信息,分别对应放在new中与放在repeat中:
mailbox是按照先进先出的队列来取信息的,所以放在repeat中(左图)的drv与gen的顺序能对应的上。而放在new中(右图)的drv是取得最后一个put进maibox得trans,这显然不合理,前面已经提到过放在new中得话,trans的指针就没有改变只不过是其内容再不断随机化,所以相当于mailbox不断put同一个指针的trans,所以drv中的maibox虽然是按照先进先出的顺序来取的,但是get到的trans的指针就没有改变过,只不过是trans的内容随机化了,所以看起来造成了drv取了最后一个trans。
但是这两种随机化与发送的方法我觉得都没啥问题,我想问的是为啥我这里env的start方法中使用的fork语句中gen不是和其他三个组件并行的?其实如果gen要是和drv与mon并行的话,即便是将trans的例化放在new中也不影响,即便指针没变,但是可以生成器put一个trans,驱动器再get一个trans。但诡异的是我这里fork的结果是gen优先执行完毕,然后drv、mon和scb再开始工作。
代码里gen的start方法是一个不带任何时间延迟的task,mon、drv和scb的start方法都带了时间延迟语句的,难道sv使用fork执行并发进程时优先执行不带时间延迟的吗?求大佬们指教

网友:
所谓的并行, 是simulator给你的错觉, thread level parallel 实际是每个thread 都执行单独执行到blocking为止切换(具体thread 切换的granularity 每个simulator/OS/CPU都不一样).  你的generator start 函数里并没有blocking的语句,所以直接执行完再切换到其他thread执行是没有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