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怎么将Cadence中的原理图导入到另一个PDK中呢

楼主(2020-01-04):
如题,怎么将Cadence中的原理图导入到另一个PDK中呢???后一个PDK是前一个的升级版,怎么将原理图从前一个PDK里面导入到后一个PDK里面呢???如果直接用粘贴Library的方式,导过去会失去器件,有没有其他方式?

网友A:
如果是升级版,一般情况下,里面的cell name是相同的,lib name也是相同的,直接修改lib路径就好了。
如果pdk升级的时候,cell name和lib name都换了,那就先把旧的pdk中使用的cell复制到当前design的库里面,然后替换pdk的lib为design lib的名字。这样所有的器件都在design的lib里面了。再去掉旧的pdk,指定新的pdk路径,然后把新pdk中要用的器件完全复制到design的lib里面。替换cell name为新的pdk中的cell name,然后再替换design lib的名字,,换成新的pdk的lib name。搞定。
有点绕口,不知道看明白了没?通过导入导出估计有点麻烦,这样替换最简单,还没有权限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升级版,一般情况下,里面的cell name是相同的,lib name也是相同的,直接修改lib路径就好了。
如果p ...

你说的额特别详细,但是我有些听不懂,现在出现一个新问题是:之前别人有画好一个版图,版图和原理图在同一个Library里面,我自己新建一个Library,想要重新给这个原理图画版图,但是用Layout XL调用器件,调出来的器件是别人已经画好的CELL,并不是有参数的零散器件,请问这样的有没有解决办法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说的额特别详细,但是我有些听不懂,现在出现一个新问题是:之前别人有画好一个版图,版图和原理图在 ...

呃...
layout问题我也不了解,不知道为啥。是你的techlib指的不对?
假设你两个PDK的名字是不一致的,器件名也是不一致的。那么分别为PDKA,PDKB,design lib的名字为C。
假设C用到了PDKA中的器件mosA,要替换成PDKB中的mosB。我理解你应该是要这么替换。那么需要以下步骤。
1、复制mosA和mosB到lib C。
2、在打开的schematic中replace libname PDKA with C。这样就把调用PDKA中的mosA换成了lib C中的mosA。
3、在打开的schematic中replace cellname mosA with cellname mosB。这样把所有的mosA换成lib C中的mosB。
4、在打开的schematic中replace libname C with PDKB,这样就把lib C中的mosB换成了PDKB中的mosB。
以上步骤就能完成PDK的替换。
如果有很多器件替换,那就在第一步的时候把所有要替换的cell都复制到design lib C里面。然后进行第2步。第三步的时候要把所有的cellname依次替换完成。然后第四步。这样就完全替换完了。

网友B:
把电路图copy到你新的library里面,用hierarchy的形式copy,总之就是使新library里面的电路从top最底层只包含PDK里的器件,以及所有的子电路都在你的新library里面。不要包含你提到的“之前别人有画好一个版图,版图和原理图在同一个Library里面”的library里面的任何电路。然后重新用XL调用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电路图copy到你新的library里面,用hierarchy的形式copy,总之就是使新library里面的电路从top最底层只包 ...

用hierarchy的形式怎么复制呢?可以详细解答一下吗?之前没用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