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用spectre调用外部器件黑盒子做仿真

楼主(2020-01-04):
有一个外部器件,里面都是一些r/c/l的串并联,A B是这个黑盒子的两个terminal,文件格式如下:
SUBCKT XX A B
C01 netx netx valuex
R01 netx netx valuex
L02 netx netx valuex
......
ENDS XX

现在想修改一下,用spectre调用这个黑盒子做仿真,请问该怎么操作呢?

网友A:
ADE中create netlist之后,把这个复制到input.scs文件里,增加一行调用这个cell。或者类似spice语法用include调用,然后加一行调用这个cell?没试过include语句。
然后直接点run,而不是netlist and run。

楼主:
引用 网友A:
ADE中create netlist之后,把这个复制到input.scs文件里,增加一行调用这个cell。或者类似spice语法用inclu ...

这样子挺麻烦的,只跑一个adel是方便的,跑adexl不方便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样子挺麻烦的,只跑一个adel是方便的,跑adexl不方便

把它做成schematic,一劳永逸。

网友:
ref R、C、L的connect rule,make a symbol for simulation

网友B:
这事我经常干,主要用来做后仿真。
先把它做成一个symbol;
再把symbol复制成spectre;
再编辑它的cdf属性,写入term order、当它的名字做成model。
这样就可以直接仿真了。

不过最近我找到了更方便的方法,就是用config,里面有指定spice网表和功能。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事我经常干,主要用来做后仿真。
先把它做成一个symbol;
再把symbol复制成spectre;

config怎么直接调用网表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C:
config怎么直接调用网表呢?

首先还是要做symbol,
然后如下图操作:

需要注意要保证symol的pin order和网表一致

网友:
引用 网友B:
首先还是要做symbol,
然后如下图操作: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事我经常干,主要用来做后仿真。
先把它做成一个symbol;
再把symbol复制成spectre;

多谢!

网友D(2020-07-15):
引用 网友B:
首先还是要做symbol,
然后如下图操作:

你好,我最近也在做用版图生成网表,再生成symbol当黑匣子仿真。但是我遇到个问题,就是在termOrder那项输入pin口时,输入内容有限,而我仿的是一个12bit的decoder,端口4000多个,填不进去。。请教大神这怎么办啊。      还有就是我decoder生成端口时端口名如下:DEC_OUT\<4095\>,这个斜线“\”在生成symbol时输入总线形式DEC_OUT<4095:0>就可以,不用输入斜线\,但是在termOrder那项必须与网表生成的一致。。。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你好,我最近也在做用版图生成网表,再生成symbol当黑匣子仿真。但是我遇到个问题,就是在termOrder那项 ...

把端口名先复制到一个文件夹里,用全部替换功能把空格替换成双引号,目的是保证每个PIN都有双引号包围,然后再粘贴到那个termorder里,这样不用手动去填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把端口名先复制到一个文件夹里,用全部替换功能把空格替换成双引号,目的是保证每个PIN都有双引号包围, ...

道不是这个,就是termOrder输入内容有上限,这个decoder有4000多个PIN口,我无法将他们都输入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