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C biasing 应该放在 IO 电路附近还是 Core 电路旁?

楼主(2020-01-04):
DC biasing 应该放在 IO 电路附近还是 Core 电路旁?

网友:
core is which type? core size ? and DC bias function ?

楼主:
So, generally speaking, a DC biasing circuit is simply a current mirror to bias a tail transistor, just wondering if it should be placed beside this transistor or somewhere by the IO pad.
A straightforward thinking is the former for matching reason, however, there are enough layout examples to place the biasing circuit near the IO PA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