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quartus program error ,这啥情况啊,大神指个方向啊啊啊啊啊啊

楼主(2020-01-04):
报错如下图,还真是第一次见这个情况呢

这是为什么啊?路过的大神指个方向抬一手,谢谢谢谢!!!

网友:
文件损坏了,你重新生成一个

楼主(2020-03-25):
已解决,原因是在跨pc进行调试的时候,要确保quartus版本一致才可以,不一致就会出现err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