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小白求助,为什么下面这段代码中变量的随机化会失败?

楼主(2020-01-05):
在驱动器类的成员变量声明了一个事务类trans并在new中例化,然后在驱动器的start方法中又声明了一个事务类pkt,用浅拷贝把trans复制给pkt,运行后发现randomize方法是通过了,但是随机化的结果全是同一个值,这是怎么回事?

class generator;
        transaction trans; //声明成员trans
        mailbox gen2drv;
        int repeat_times;
        event ended;

        function new(mailbox gen2drv);
                this.gen2drv=gen2drv;
                trans=new(); //构造函数中对成员trans进行例化
        endfunction

        task start();
                transaction pkt; //在task方法中声明局部变量pkt
                $display("generator starts");
                repeat(repeat_times) begin
                        pkt = new trans; //将trans浅拷贝给pkt
                        if(!pkt.randomize()); //对pkt随机化
                                $fatal("generator's randomize faild");
                        pkt.display("[gen]"); //打印pkt信息
                        gen2drv.put(pkt);
                end
                ->ended;
                $display("generator ends");
        endtask

endclass

控制台信息:

楼主:
改了下代码发现现在的情况是这样:
——如果我是直接pkt = trans,或者像一楼一样,进行浅拷贝pkt=new trans,控制台的信息是随机化成功,但是随机化得到的值是固定的
——如果我在事务类实现了深拷贝方法copy(),然后pkt=trans.copy(),随机化成功,随机化的值是正常的
请问这是怎么回事啊???

楼主:
再补充一下就是事务类里面没有写过约束,只声明了a、b、c三个信号。我看书里面说随机化失败一般是约束矛盾,但是我约束都没写过。。。

楼主:
wocao,这是编译器的问题?我又写了一小段代码检测一下:

module top;
        class packet;
                rand bit[3:0] a; //在类里面声明两个成员a、b
                rand bit[2:0] b;
                function void show();
                        $display("a=%d;b=%d",a,b);
                endfunction
        endclass

        initial begin
                packet num1,num2; //声明两个变量
                num1=new(); //在repeat循环外声明例化一个变量
                repeat(4) begin
                        num2=new num1; //在repeat内浅拷贝另一个变量,随机化并打印
                        num2.randomize();
                        num2.show();
                end
        end

endmodule

下面是我自己电脑用questasim10.6c运行仿真之后的结果,随机化是成功的但是随机值是固定的:
下面是用在线的EDA playground选择vcs的编译环境运行的结果,随机化是成功的随机值也是随机的:

这是什么鬼啊。。。。???

网友A:
我记得new好像要放在循环体内部,不然每次都随机同样的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记得new好像要放在循环体内部,不然每次都随机同样的值

上一楼我写了一小段代码试了下,发现放在循环体外部的话,用questasim仿真随机化的结果就是定值,而用在线的vcs仿真随机化的结果和期望的一样。。

网友B:
vcs和modelsim的随机机制不一样,modelsim的默认是randseed不变,所以你跑出来都一样,vcs的randseed不加的话每次都不一样,可能你跑两次vcs出来的值都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vcs和modelsim的随机机制不一样,modelsim的默认是randseed不变,所以你跑出来都一样,vcs的randseed不加的 ...

这样的话跑仿真岂不是很容易遇到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