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Buffer的作用是什么?

楼主(2020-01-05):
20资产
像这种多级串联的INV buffer,INV的finger个数后一级比前一级大。(inv命名根据:D2是finger=2,D6是finger=6)
他的作用是什么,延时吗?还是还有别的作用?

实现的原理是什么?

网友A:
锥形缓冲器可驱动较大的电容负载。 较大的逆变器具有较大的输入电容作为前一个逆变器的负载电容器,并驱动较大的输出电容器负载。 在优化逆变器尺寸之后,对于给定的最终负载电容器,可以获得逆变器的最佳速度和带宽(上升时间)。

网友:
  穩定信號 增加傳輸距離

网友B:
Tapered buffer to drive large capacitive load.

网友C:
增加驱动能力,同时达到功耗与驱动能力的最优比。一般都是1:4左右

网友:
围观大佬,学习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Tapered buffer to drive large capacitive load.

那请教一下,一般多大的电容值算是比较大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请教一下,一般多大的电容值算是比较大的?

没有绝对的值,取决于你能接受的delay有多大。

网友:
fan out of 4 will have shortest delay. It's based on logic effort.

网友D(2020-11-18):
引用 网友C:
增加驱动能力,同时达到功耗与驱动能力的最优比。一般都是1:4左右

1:4具体值的是?

网友:
更佳的扇出驱动能力,1:3,1:4都有,详细分析记得有一本电子工业出版社翻译的《超大规模数字集成电路设计》,蓝皮的

网友:
有时为了增强驱动,有时为了增加延时,有时为了改善SI

网友(2021-07-19):
这个是基础知识

网友(2021-11-01):
引用 网友D:
1:4具体值的是?

这个好像得根据实际的项目来看的,在这个项目中很大的值在令一个项目中可能就会很小在这个项目中是个很小的值,在令一个项目中可能就会很大。

网友(2024-04-10):
引用 网友A:
锥形缓冲器可驱动较大的电容负载。 较大的逆变器具有较大的输入电容作为前一个逆变器的负载电容器,并驱动 ...

您好,请问一下有哪些书或资料有介绍锥形缓冲器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