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去除假的 hold violation in encounter

楼主(2020-01-06):
后端新手, 在用Encounter 做后端时, 出现很多假的hold violations, 其起始点是一些控制信号Port,不需要加约束的。我做了一些尝试,如在DC中用 set_false_path -from [get_ports     。。。], set_ideal_network {。。。  } , 均不能使violation消除。 应该用什么命令使这些Violation 不出现呢, 是在DC中还是在Encounter中用命令呢?恳请大侠指导。

网友A:
Hold time violation一定是在後端P&R處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Hold time violation一定是在後端P&R處理

谢谢回复

网友B:
set_false_path -from [get_ports ...] -to [get_clocks …],set_false_path -from [get_clocks …] -to [get_ports …] 试一下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set_false_path -from [get_ports ...] -to [get_clocks …],set_false_path -from [get_clocks …] -to [g ...

谢谢,已解决, 用的是 disable_timing [get_ports {......}]

网友:
disable_timing [get_ports …]应该是可以的,但是这个command好像杀伤力特别大。你看一下用完以后有没有其他的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