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各位virtuoso里面画symbol可以改线的颜色吗

楼主(2020-01-06):
初始设定都是绿色的,有没有什么方法把symbol画的五颜六色?

网友A:
不能吧,五颜六色你不嫌眼花?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能吧,五颜六色你不嫌眼花?

我们用symbol来搭数字电路来着,想把数据通路的颜色变一变,不然规模再往上走symbol全绿的更是看不清。。。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们用symbol来搭数字电路来着,想把数据通路的颜色变一变,不然规模再往上走symbol全绿的更是看不清。。 ...

数字电路规模太大,就不要用cadence搭了吧
一个是规模太大,设计难度太高;还有就是容易出错,出错了也不好debug
可以考虑一下用数字的方法,用dc和icc

楼主:
引用 网友B:
数字电路规模太大,就不要用cadence搭了吧
一个是规模太大,设计难度太高;还有就是容易出错,出错了也不 ...

其实楼主是磕盐狗……我们课题组用的不是传统CMOS的材料做电路的,所以……我也想用dc和icc自动设计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实楼主是磕盐狗……我们课题组用的不是传统CMOS的材料做电路的,所以……我也想用dc和icc自动设计{:3_6 ...

好吧,同情一下楼主

网友(2021-06-21):
按9可以选择对线进行高亮操作,不同的线就会显示不同的颜色。

网友C:
先按一下w,不要画走线,然后按F3,有调整走线属性的设置项,color里设置。

网友(2023-10-10):
引用 网友C:
先按一下w,不要画走线,然后按F3,有调整走线属性的设置项,color里设置。 ...

这样可以改原理图的线,画symbol时怎么改颜色呀?

网友:
点一下线按q也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