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TSMC.18工艺库里面rnplus(三端电阻)版图怎么连接

楼主(2020-01-06):
rnplus由三个端口,衬底端是wellbody,我想请问一下,怎么将wellbody连接到gnd上?请用过这个工艺库的大佬指导一下,谢谢!

网友:
看layout电阻放的环境吧

网友:
一般第三端是衬底吧

网友A:
我也遇到了三端的电容、电感,不知道在电路图中怎么连,求教

网友:
Q一下可以把第三端显示出来,看电路怎么连就行了

网友:
一般这个第三端接Sub电位,正常围上P tap环链接Sub电位就可以;
可以与电路确认,如果需要与Sub隔离,P tap就需要接对应的电位,同时需要考虑与周围的Latch up问题,这种做法容易引起ERC报错,在版图上也占面积,一般不会采用;
至于wellbody这层layer,是TSMC的一个识别层,记得是会出现在部分NMOS和电阻器件上,仅在做验证时起作用,不对Mask产生任何影响;记得后续工艺更新,TSMC已经把这层的作用取消,可能PDK未作修改,wellbody这层layer的有无不对版图产生实质影响。

网友B(2023-02-09):
n+ poly 的第三端连接衬底的话是接GND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n+ poly 的第三端连接衬底的话是接GND吗?

那要看衬底接的是什么电位,一般情况sub是接gnd

网友(2024-05-06):
引用 网友A:
我也遇到了三端的电容、电感,不知道在电路图中怎么连,求教

请问您会了么?

网友:
其实这个库也有双端的,好像是min什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