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问一个关于ADS版图仿真端口类型的问题

楼主(2020-01-06):
微带线和管芯联合仿真时,版图中微带线和管芯之间连接的端口类型应该选择什么?用不同port类型仿真出来的结果还是有很大区别的,全部用inout不知道可不可以。

网友:
你这是什么频段?端口设置应该影响不至于到“很大区别”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