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Buck dc-dc中误差放大器的输出摆幅为什么特别大

楼主(2020-01-06):
      最近做一个电压模的buck dc-dc,需要把3.3V的电压转换成1.23V左右的电压。采用TypeIII补偿结构,建立matlab模型并仿真,确认了芯片外部电感电容的大小。在Spectre仿真后发现一个现象,就是误差放大器的输出摆幅特别大,峰峰值达到了300mV!
      我的误差放大器就是普通的二级放大器,振荡器频率在650K左右,振荡器产生的ramp信号幅度在0~2V。
      从仿真结果来看,dc-dc外接5欧姆的负载,其输出电压的确在1.23V左右变化,有1.5%的纹波(ripple)。看了以下功率管的栅极电压信号,其占空比也与1.23/3.3接近。
      我现在就是对于误差放大器的输出电压大小不理解。采用TypeIII补偿结构的话,误差放大器的输入输出之间没有直流通路,所以我不理解TypeIII结构的反馈系数是多少?误差放大器的输出由什么决定的?
       为了降低误差放大器的输出摆幅,我暴力地在误差放大器和后面的比较器之间插入了一个RC低通滤波器,其R在14K左右,C为20p。仿真发现加入低通滤波器后比较器输入端的摆幅下降很大,只有不到20mV!
       麻烦大家给指点以下,误差放大器输出电压是否正常?多谢啦!!

网友A:
把带宽做小点,摆幅就下来了,但是动态性能会变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带宽做小点,摆幅就下来了,但是动态性能会变差

您好,感谢您的回复。
继续请教您一下,放大器的输出摆幅为什么会受到其带宽的影响?难道此时放大器相当于一个低通滤波器?
另外,您提到的动态性能指什么?

网友:
开关电源,电感电流有纹波,给电容充电,输出电压也有纹波,反馈回来到了误差放大器也就有纹波,放大后在输出端还是有纹波,当然带宽越小,高频部分被过滤,纹波就会减小。

大概是这个意思。

网友A:
楼主:这个标题应该是Buck而不是bulk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个标题应该是Buck而不是bulk吧?

buck啊!!!
各位,见笑啦!!!!

网友:
没事没事。

网友(2025-11-08):
个人认为在加上补偿网络之后,error amplifier闭环当积分器在用,输出的应该是一个平均电压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