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后仿遇到问题,请前辈们回到一下

楼主(2020-01-06):
后仿遇到问题,请前辈们回到一下

网友A:
你打开你用来跑仿真的网表,找一下XR0和XR1这两个Instance,它们调用了R那个Device或者Subckt,但是你没有对这个R进行定义,可能是少加了Model File或者某一个Corner,查一下然后Include进去;或者可能是Netlist里没写好,再检查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打开你用来跑仿真的网表,找一下XR0和XR1这两个Instance,它们调用了R那个Device或者Subckt,但是你没有 ...

我有定义这个instance的文件,我手机应该把它include在网表里面吗?还是include到model liarary那里?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有定义这个instance的文件,我手机应该把它include在网表里面吗?还是include到model liarary那里? ...

我也不晓得你具体的Design是怎样的,大致思路这样:如果这个R Instance是电路中的一个Subckt,它还调用了其他基础的Device或者Subckt型Device,那么就把它Include到Netlist里;如果R Instance就是被调用的基础Subckt型Device,那么就把它所在的Corner,Include到Model File Lib中,尝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