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ED亮度调节过渡时间问题

楼主(2020-01-06):
最近看到一款LED驱动芯片,里面有一个“slope and advanced slope”功能,意思是在进行两个亮度切换时,可以设置切换时间最大为500ms,并且可以调整亮度切换的快慢,来使得人眼看起来更加舒适。但是并没有讲相关的原理,我在知网和IEEE上也没能找到相关的资料,有没有哪位大神可以分享一下相关资料?

楼主:
搜索关键词“slope and advanced slope”、“LED brightness” “LED smooth brightness” “LED brightness change” 均未找到相关资料,有没有大神接触过这一块的,分享一下经验或者资料,非常感谢

网友:
原理不难吧。。如果亮度是数字控制的,做个简单的数字滤波器应该就可以实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