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怎么用layoutXL调用原理图中的器件

楼主(2020-01-07):
之前别人有画好一个版图,版图和原理图在同一个Library里面,我自己新建一个Library,想要重新给这个原理图画版图,但是用Layout XL调用器件,调出来的器件是别人已经画好的CELL,并不是有参数的零散器件,请问这样的有没有解决办法呢?

网友A:
把他的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他的删了

把他的Layout删掉之后,用LAYOUT XL调用器件就是一片空白

网友:
引用 楼主:
把他的Layout删掉之后,用LAYOUT XL调用器件就是一片空白

整个cell删了 然后重新XL

网友B:
如果你只是想自己画那个电路图对应的版图没有必要重建Library,直接打开电路图,Tools---Design Synthesis--- layout XL
在Startup Option里面选择 Create New---ok---View Name layout2, layout3 之类的都行,然后Design ---Gen From Source。
如何你就是想自己建库,File---New---Cell View---Cell Name随便---ok---Tools Layout XL---在Define Connectivity Reference 窗口 Browse你的那个 电路图---ok---Design ---Gen From Source.

网友C(2022-08-22):
引用 网友B:
如果你只是想自己画那个电路图对应的版图没有必要重建Library,直接打开电路图,Tools---Design Synthesis-- ...

你好,我想请问,我在A模块的cell里画了两种不同的layout,layout与layout_1,在需要用到A模块的,B模块的原理图lauch XL的,新建layout里面用generate将画好的所有器件调用进来,总是默认A模块调用的是layout,请问有什么办法可以调用他cell里的另一个layout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你好,我想请问,我在A模块的cell里画了两种不同的layout,layout与layout_1,在需要用到A模块的,B模块 ...

在Launch 栏目中选择 Configure Physical Hirearchy 然后在里面把你的Layou 改为Layout_1

网友:
引用 网友D:
在Launch 栏目中选择 Configure Physical Hirearchy 然后在里面把你的Layou 改为Layout_1
...

谢谢,这个方法非常好用!可以不用再繁琐地在view里面更改名字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在Launch 栏目中选择 Configure Physical Hirearchy 然后在里面把你的Layou 改为Layout_1
...

很好用的方法!非常感谢和推荐,再也不用在view里面繁琐地更改文件名了^_^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很好用的方法!非常感谢和推荐,再也不用在view里面繁琐地更改文件名了^_^ ...

除了更改Layout以外,这个页面还可以将一个总模块里面的各个模块更改为不同的Lib中的Layout与Sch,适用于一些公司or项目中,不同的人建立不同的Lib去分工不同的子模块。

网友:
引用 网友D:
除了更改Layout以外,这个页面还可以将一个总模块里面的各个模块更改为不同的Lib中的Layout与Sch,适用于 ...

是的是的,对于layout的管理很方便^-^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好,我想请问,我在A模块的cell里画了两种不同的layout,layout与layout_1,在需要用到A模块的,B模块 ...

Launch ----Configure Physical Hierarchy Editing ----在physical view那列,选择layout 鼠标右键Edit physical view可以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Launch ----Configure Physical Hierarchy Editing ----在physical view那列,选择layout 鼠标右键Edit ph ...

是的!非常感谢啦~

网友:
为啥不把他的原理图COPY到自己的LIB里然后画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