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oltus中读取vcd文件

楼主(2020-01-07):
请教下,用voltus进行动态功耗分析时,读入了vcd文件,结果和design中的名称match不是100%,还有很多toggle rate为0的nets。
请问有人知道这是什么原因吗?谢谢!

网友A:
Locate command "read_activity_file" in your script, check "-scope" setting.
Typically low annotation % is caused by mismatch of VCD hierarchy.  You can open your VCD file in text editor, search for $scope module.

楼主:
引用 网友A:
Locate command "read_activity_file" in your script, check "-scope" setting.
Typically low annotati ...

谢谢解答!
可是,若是-scope设置不对的话,annotated=0% 呢。

网友(2022-11-02):
请问match是看哪个值,你所放的这个图不就是100%吗?zero toggle的值过高会有什么影响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