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AR ADC中用于采样的自举开关和用于驱动电容阵列的驱动开关怎么纠正其寄生电容的影响?

楼主(2020-01-07):
SAR ADC中用于采样的自举开关和用于驱动电容阵列的驱动开关怎么纠正或补偿其寄生电容的影响?
仿真的时候发现自举开关和驱动电容阵列的驱动开关严重影响的电容阵列DAC的二进制线性度。

网友A:
I don't think switch drivers would affect the linearity of the DAC arrays.
However, sampler switches would do as well as the comparator.
So, there are trade-offs among those things wrt. your design targets.
Or, you need to alter your architecture for the LSBs.

网友B:
SAR ADC的开关设计如果不注意以下问题确实会影响性能,楼主不妨自己逐条去排除一下:1. 首先用理想开关验证电容阵列SAR逻辑和比较器的设计没有问题,比如有没有接错,SAR逻辑时序是否正确,或者电容比例对不对
2. 然后要检查自举开关的enob是否够
3. 然后就是检查mos开关或者TG的驱动能力,看看是否因为时钟交叠发生了发生漏电问题
做好以上3点,基本SAR的性能都会上来的

楼主:
第一点我验证过了,SAR逻辑和比较器没有问题。
后面两点我再检查检查,十分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I don't think switch drivers would affect the linearity of the DAC arrays.
However, sampler switches ...

Why switch drivers would not affect the linearity of the DAC arrays? Thank you

网友:
The parasitic capacitance is by-passed by the low resistance path.

网友C(2020-04-14):
引用 网友B:
SAR ADC的开关设计如果不注意以下问题确实会影响性能,楼主不妨自己逐条去排除一下:1. 首先用理想开关验证 ...

请问自举开关的enob是怎么计算的?最近看些硕博论文都没有看到这个,偏理论的居多,能不能给些做自举开关的指导?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请问自举开关的enob是怎么计算的?最近看些硕博论文都没有看到这个,偏理论的居多,能不能给些做自举开关 ...

仿出来的
这个求不出来,先学会跑fft求enob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仿出来的
这个求不出来,先学会跑fft求enob

跑fft是在Cadence 里跑吗大佬

网友:
给个sin,对输出做ff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