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论正向设计与反向设计的区别

楼主(2020-01-07):
正向设计:我们要实现什么,然后我们想了好几种方法,比较,选出最优的方法,得到最后结果.
反向:首先这里有一个电路,分析了一下,推测出基本功能,仿真得到各项指标,OK, 时间够的话,也许还会思考下为啥别人要这样做。(经验不足,往往很难想到真正的原因)
借用一句话“ A schematic hides more than it reveals"

网友A:
反向设计只是借鉴吧,要是照做那不是抄了?好多年前国内有不少照抄的公司,现在还有?

网友B:
反向不是无脑照抄,人家也是懂电路的,楼主有些曲解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反向不是无脑照抄,人家也是懂电路的,楼主有些曲解了。

数字照抄有成功的概率,模拟肯定死翘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反向设计只是借鉴吧,要是照做那不是抄了?好多年前国内有不少照抄的公司,现在还有? ...

现在有肯定有,只是数量不清楚。照抄肯定不至于,我也从来没说反向是照抄啊。。。。分析完了,改动,那是不太敢改的,所以也算照抄?只是不是无脑照抄。

网友C:
引用 楼主:
现在有肯定有,只是数量不清楚。照抄肯定不至于,我也从来没说反向是照抄啊。。。。分析完了,改动,那是 ...

其实,如果是中途接手了别人的项目,也算是一种反向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其实,如果是中途接手了别人的项目,也算是一种反向吧

这种你可以接下去按自己的想法来了,一般的反向公司分析完了,不会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