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刚刚从事后端设计想知道ddc和sdc的详细区别

楼主(2020-01-07):
刚刚从事后端设计想知道ddc和sdc的详细区别

楼主:
求各位大佬帮帮忙解释一下

网友A:
前端的,ddc是将RTL翻译成的一种gate-level netlist,sdc文件是约束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前端的,ddc是将RTL翻译成的一种gate-level netlist,sdc文件是约束文件

这个我知道,我想知道的是ddc里面的约束和sdc约束文件里面的约束有什么不同的地方。我知道的有ddc里面会有dont_touch和dont_use属性,而在sdc里面是没有这些约束的,不知道还有没有其他不一样的地方。根据我自己dc生成的sdc里面好像也不能设置-min或-max deratings。

网友B(2020-03-09):
ddc可以是转译之后或者映射之后亦或是优化之后工具写出的database,它是你读入RTL+lib/db+sdc+器件约束(如dont use list)的集合,是方便你restore session用的。ddc中包含哪些属性就要看你在综合哪个阶段写ddc了,如果是映射或者是优化阶段之后的,它会包括设计中的所有属性,包括dont touch,dont use,sdc中的约束 等。sdc只是你的设计约束,这两者不是一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ddc可以是转译之后或者映射之后亦或是优化之后工具写出的database,它是你读入RTL+lib/db+sdc+器件约束(如 ...

感谢回答,那么我想问下ddc里面包含着是不是所有东西,包括设计和约束,以及一些dont_touch dont_use属性甚至连电源信息都包含在内。前提是在我在综合阶段加了这些约束。

网友:
ddc含有database, sdc只有contra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