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电路管子源漏相连,版图可以不接吗

楼主(2020-01-07):
遇到个电路,三个管子有一端接一起,设计人员说版图实际上可以不用接一起,做lvs的时候可以通过设置来pass,以前没遇到过这种作法,想问下各位有这样做的吗,如果可以,lvs需要怎么设置才能不报错

网友A:
是飞线实现吗?

网友B:
这里很明显不能这么干,NM11和NM13匹配要求高。
以前电流镜cascode结构这么干过,但现在也不这么做了,两级匹配需求不一样。

网友:
没见过你说的这种情况。我自己认为肯定是需要连起来的,即便你通过LVS的一些设置PASS掉了,但它实际还是断开的,后面肯定会出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飞线实现吗?

我开始是飞线接了,然后设计跟我说的是这个地方不用实际接起来,在版图上三个管子的这一端floating,然后lvs设置一下是可以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里很明显不能这么干,NM11和NM13匹配要求高。
以前电流镜cascode结构这么干过,但现在也不这么做了,两级 ...

这么做的话,lvs要怎么验证才能通过

网友B:
原来这是个dummy管。。好吧,做法是增加filter开关LVS FILTER UNUSED OPTION  AG RC RG YC SOURCE LAYOUT,AG RC RG YC具体哪个管用我忘了。。

网友:
你这个不可以。
同意3楼所说,我估计你的电路说的是那种split gate,一般也就适用cascode那样的结构,使用的要求是上面的两个管子的gate是同一个节点,下面的mos也是,这样在任何时候对于你这个节点“O”,电位始终是一样的,所以连与不连是无所谓(可以省略连线)。你这个情况绝不适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原来这是个dummy管。。好吧,做法是增加filter开关LVS FILTER UNUSED OPTION  AG RC RG YC SOURCE LAYOUT, ...

应该是AG

网友:
当然不行啊 这不就是标准的五管放大吗 上面应该还有2个管子怎么可能不接
而且那个差分对你画的时候就不可能不接啊
你们设计人员是不是想把那个节点单独拉出来看仿真啊? 你喊他把那个节点拆成2个port 内部不接 顶层接

网友:
让他自己改电路,改成floating的。
不要没事就改rule 设置。改到最后你都不知道哪个是对的

网友:
作为版图工程师,电路怎么接你就怎么画,如果电路工程师说不用接,让他把电路上断开,

网友:
选中connect all nets by name  同时lvs文件也可以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