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GCNMOS和POWER CLAMP中的RC选取问题

楼主(2020-01-07):
附图中的两张图片,分别是GCMOS和POWER CLAMP的结构,这两种结构常被用作芯片的管脚ESD保护
NMOS管的SIZE工厂都会提供一些参考,但是RC的具体选取,不知怎么得到,请各位大牛指点一二。

网友:
ESD防护类型所要求的放电时间以及Power的正常上电时间

楼主:
可以再详细点吗?

楼主:
这篇paper中提到RC的粗略范围,实际中一般怎么操作呢

eetop.cn_1996-Capacitor-couple ESD protection circuit for deep-submicron low-vol.pdf

柯大神的文章

网友:
R*C=100(ESD脈波寬度)
跟時間常數有關!

网友:
The time constant for RC triggered Power clamp is in the range of 0.1-1us, so good values can be:
R=100K, C=1P.

网友(2022-08-09):
非常有用,谢谢

网友:
与时间常数tao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