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cs仿真三段式状态机遇到的问题

楼主(2020-01-07):
核心代码如下所示。
always @ (posedge clk)

   histo_cs <= histo_ns;

然后看到了histo_cs 正常跳转,而histo_ns竟然没有变化。。。。。

网友A:
其他驱动了。。

网友:
堵塞和非堵塞要注意一下

网友B:
从你的逻辑和波形看,cs在后面应该一直为2才对,你是不是搞反了

楼主:
谢谢,只是histo_cs只在这个always 语句中使用(驱动)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他驱动了。。

谢谢,状态机的第一段就是直接用时序逻辑,是得需要用到非阻塞赋值。
后面我觉得,不是代码原因,只是在VCS中仿真的时候,因为不同的事件触发在不同的区域中进行,导致了这个现象,只是比较奇怪的是,histo_ns仿真没有发生变化,但是histo_cs仿真竟然变化了,而且跑起来状态跳转正常。正常来说,代码中的histo_cs只是与histo_ns差一拍而已。。。。代码中的histo_cs在其他always语句块中没有使用(仅仅在状态机的一段中用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从你的逻辑和波形看,cs在后面应该一直为2才对,你是不是搞反了

谢谢提醒,这个确认过了,并没有搞反
确实出现了histo_cs发生变化,而histo_ns没有发生变化的怪异现象。状态机属于正常的三段式状态机,histo_ns在第二段中发生跳转(组合逻辑)。

网友:
这么怪异?

网友:
3楼的解释是正解,verilog基本知识一定要吃透,三段式状态机中用有非阻塞赋值操作的。

1、非阻塞(Non_Blocking)赋值方式(如 b <= a;)
•块结束后才完成赋值操作;
•b的值并不是立刻就改变;
•这是一种比较常用的赋值方法。(特别在编写可综合模块时)

2、阻塞(Blocking)赋值方式(如: b = a;)
•赋值语句执行完后,块才结束;
•b的值在赋值语句执行完后立刻就改变;
•可能产生意想不到的结果。

网友:
用来仿真的源代码文件搞错了吧?按着你的核心代码不可能出现那样的波形

网友:
要不就是仿真环境中有force,要不就是histo_ns在时钟沿有毛刺被采样到,而波形没开启显示毛刺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