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anout 优化不动

楼主(2020-01-07):
    请教一个问题,更新icc到2016版本后,发现工具不怎么优化fanout的的值,用create_buffet_tree 和insert buffer修复都不好,sdc中设置了25,max fanout的错总计有5000多个。是不是需要开什么变量啊?

网友:
fanout不用修

网友A:
应该不会啊,后面的route_opt -only_design_rule 应该会修max fanout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不会啊,后面的route_opt -only_design_rule 应该会修max fanout的

谢谢回复,我有icc2013版本 在place阶段可以解掉max_fanout.  用icc2016版本后,有很多max_fanout 工具不修复。后面用focal_opt -drc 勉强可以修复一下,但是还是fix不干净。icc2013可以修复的很好

网友A:
不知道你place_opt用的什么命令,还有出现大量fanout是什么情况?rst吗?理论上place的时候会做HFS,一些高fanout的net会被优化的差不多的,当然也不一定能修完全干净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你place_opt用的什么命令,还有出现大量fanout是什么情况?rst吗?理论上place的时候会做HFS,一些高 ...

谢谢回复, place_opt后 用psysopt -only_design ,还是优化不干净

网友B(2020-02-27):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我有icc2013版本 在place阶段可以解掉max_fanout.  用icc2016版本后,有很多max_fanout 工具不 ...

      fanout的优化是看是否违反了 cap来确定的,icc从2016年开始,优化了相关算法。你可以看下相关的update文章,有一个变量是控制是否使用这个算法的。
      如果你用16版以前的,建议优化fanout,16版以后,不需要。如果有特殊需求,可以打开相关变量,强行优化,但对时序是没什么好处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fanout的优化是看是否违反了 cap来确定的,icc从2016年开始,优化了相关算法。你可以看下相关的upd ...

谢谢回复,翻了下guide,确实在place cts阶段都不会优化fanout,只会在route阶段优化,而且力度也不大。这个本身也不是硬性指标,所以就不管了。再次感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