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C analyze_fp_rail 分析power switch的静态压降

楼主(2020-01-08):
用analyze_fp_rail 分析芯片的静态压降命令比较简单,现在希望分析加入power switch后的静态压降,应该如何设置?
现在只能仿真power siwtch前的real电压,不能穿过powerw switch 分析,最终的结果看也是识别到power switch个数为0.
在线等大神回复!!

网友A:
会不会是你的switch cell 有问题?先去查你的PGV liberary,看看power gate 情况。

网友:
楼上正解,感觉应该是switch cell 的pgv 可能出现的问题

网友B:
要设power switch的power on resistance

楼主(2020-02-10):
引用 网友A:
会不会是你的switch cell 有问题?先去查你的PGV liberary,看看power gate 情况。

之前没用过power_switch,也不知道正确liberary格式是怎么样的,而且现在不知道分析的命令是用analyze_fp_rail,还是synthesize_fp_rail??后面的选项如何,需要带上real_PG,还是virtual_pg.没有一个方向去调试是哪里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设power switch的power on resistance

找到一条命令试了下set_attribute [get_power_switches PD_SW] mtcmos_resistance 2.0 但是报出没有mtcoms_resistance 属性,试着define_user_attribute 还是不可以set_attribute。请问下你是如何设置电阻值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找到一条命令试了下set_attribute [get_power_switches PD_SW] mtcmos_resistance 2.0 但是报出没有mtcom ...

设在lib cell 上 ,不是get_power_switc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