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匹配的问题

楼主(2020-01-08):
针对匹配的办法有很多,但是具体选择哪种匹配方法好,具体依靠什么判断选用哪种匹配方法???
比如差分对常用那种匹配方法?
电流镜常用哪种匹配方法?
希望各路大神多多分享哦!!!

网友A:
能做到共质心最好

网友B:
差分对尽量共质心匹配,走线也尽量一致;
电流镜一般将镜像电流源放置在中心,其余可对称放置,敏感的管子尽量靠中间,管子的优先级可以与你的电路确认;
尽量也不要放置成长条形匹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做到共质心最好

谢谢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差分对尽量共质心匹配,走线也尽量一致;
电流镜一般将镜像电流源放置在中心,其余可对称放置,敏感的管子 ...

谢谢喽,受教了

网友:
除差分对或者电路有明确需要,大多数情况没必要做共质心,工程师要学会折衷,性能,面积,进度都需要考虑

楼主(2020-02-27):
好的,谢谢分享,以后会注意的。

网友(2023-07-10):
电流镜
ABB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