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enterBox()如何在底层使用

楼主(2020-01-08):
如题,enterBox()函数可以在当前layout中划出一个框,之后可以通过其他函数写出脚本。比如dbGetOverlaps(cv BOX)
来获取被框overlap的器件的ID。但是这里有个问题,当在顶层视图用X进入底层模块时,因为enterBox()输入的坐标与底层模块内器件的相对坐标不同。
会框选不到东西。这个要如何解决呢

网友:
把enterBox的值 减去相对坐标

网友(2020-02-26):
从上次进入下层的时候要对你的bbox做transform变换。这个transform是从instance上取得的。

网友:
不同层原点有偏移?加上偏移是否就准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