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abstract抽取lef文件

楼主(2020-01-08):
各位大神,图片为我抽取lef文件的操作步骤,最后出现了图4的结果,图4有三个error。这是怎么回事?我应该怎么解决?望各位大神不吝赐教哈

步骤一

步骤一

步骤二

步骤二

步骤三

步骤三

结果

结果

网友A:
第一步必须要先import 工艺lef 文件不然就会报错

网友B:
tf文件中没有PR信息的定义。换tf,或者楼上说的导入工艺lef。

网友C:
我都是在terminal单开abstract,工艺文件用数字标准单元库的techlef文件,其它看帮助手册吧,慢慢来

楼主(2020-02-11):
引用 网友A:
第一步必须要先import 工艺lef 文件不然就会报错

lef文件是foundry给的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tf文件中没有PR信息的定义。换tf,或者楼上说的导入工艺lef。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都是在terminal单开abstract,工艺文件用数字标准单元库的techlef文件,其它看帮助手册吧,慢慢来 ...

网友:
先EDIT *.tf文件,把缺失的信息填补上,就可以了

网友:
命令行的abstract,使用APR的tech lef build lib

网友(2020-11-20):
引用 网友C:
我都是在terminal单开abstract,工艺文件用数字标准单元库的techlef文件,其它看帮助手册吧,慢慢来 ...

可以抽出来ANTENNA的信息吗?ANTENNAGATEAREA这种?

网友(2021-04-08):
你好,我也想进行LEF的抽取,但遇到了很多问题,可以留一下联系方式请教一下吗,我的邮箱是:627516232@qq.com

网友(2024-06-19):
引用 网友C:
我都是在terminal单开abstract,工艺文件用数字标准单元库的techlef文件,其它看帮助手册吧,慢慢来 ...

你好,我也用的是数字标准单元的lef,但是在abstract中导入时,会报金属层不够的错(lef文件中只有M1这个金属层),请问您有遇到这种情况吗?是还需要进行其他设置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第一步必须要先import 工艺lef 文件不然就会报错

你好,请问下最先导入的lef文件是来自于哪里呢?我目前是在virtuoso里面将数字标准单元库导出lef,再手动添加一些prrule,进行abstract抽取时,abstract这一步一直过不了,看了报的警告,感觉还是lef文件没设置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