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测试向量产生

楼主(2020-01-08):
在用EDA工具仿真时需要给所有触发器一个初始值,可是在利用tessent软件产生测试向量时怎么初始化这些触发器?

网友A(2020-02-29):
有置复位端的寄存器可直接通过dft的置复位端口来初始化。另外仿真工具没有强求一定需要初始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置复位端的寄存器可直接通过dft的置复位端口来初始化。另外仿真工具没有强求一定需要初始值。 ...

谢谢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