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irtuoso将cdl导入成schematic

楼主(2020-01-08):
我将cdl文件导入IC61里面的时候,MOS,MIM,PNP都可以生成电路,但是电阻无法导入,这是为什么,我用的工艺库是smic18,devicemap里面也写了关于电阻的转换,但是无论是最终输出结果还是spicein.log文件都没有任何关于电阻的信息。

楼主:
有没有大佬能看到,救救我

网友A:
cdl怎样导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cdl怎样导入的;

ic61里面打开virtuoso,然后“file-import-spice”,进去选择导入网表类型。里面的“device map”部分挺重要。论坛里面有一些这样的帖子,你可以看看。
http://www.ictown.com/thread-103901-1-1.html
http://bbs.eetop.cn/thread-469052-1-1.html
你可以再找找其他的。

网友B:
map file缺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map file缺了吧

没有,我写了电阻的。我感觉是对cdl网表读入的时候出了问题,直接忽略里面的电阻。不然的话,就算devicemap里面缺了电阻的转换,至少spicein.log里面应该报错啊,但是.log文件里面也没有任何关于电阻的信息。

楼主:
沉了吗,有没有会的啊

网友(2023-04-26):
同求解决方案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我写了电阻的。我感觉是对cdl网表读入的时候出了问题,直接忽略里面的电阻。不然的话,就算devicem ...

是不是qrc抽cdl的时候就没有抽出来啊,如果是这样,include一下无源器件的库应该就行了

网友:
贴一下源文件部分截图(包括电阻),log文件部分截图。一般来说是你没有mapping好,如果实在不行,先mapping到analogLib的理想电阻,然后再查找替换一下。

网友(2023-07-11):
楼主,你好,我也遇到了这种情况,请问怎么解决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