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CDB转OA

楼主(2020-01-08):
process library CDB转OA

process library CDB转OA.docx

CDB转OA

网友A:
IC615之后的版本貌似移除了这个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IC615之后的版本貌似移除了这个功能

没有吧!我用的是IC617的版本,这个功能还在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没有吧!我用的是IC617的版本,这个功能还在用

CDB一直都可以转OA,但是615之后的版本移除了OA转CDB的功能。

网友:
引用 网友B:
CDB一直都可以转OA,但是615之后的版本移除了OA转CDB的功能。

看来我记反了

网友:
谢谢分享,617是可以转的,试过

网友C:
引用 楼主:
没有吧!我用的是IC617的版本,这个功能还在用

IC617版本比IC615怎么样,值不值得升级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IC617版本比IC615怎么样,值不值得升级啊??

这个看个人吧!有的公司现在还用514的版本,只要软件用的上手,其实也没必要升级,基本都差不多

网友D(2020-10-26):
楼主有自己建立的51库转61的方法吗

楼主(2020-12-03):
引用 网友D:
楼主有自己建立的51库转61的方法吗

什么叫自己建立的库?不大懂

网友D:
引用 楼主:
什么叫自己建立的库?不大懂

就比如自己在51或者61里新建了个库,然后在库里画电路原理图一类的,哪个库里就没有cds.lib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就比如自己在51或者61里新建了个库,然后在库里画电路原理图一类的,哪个库里就没有cds.lib文件
...

这个在你新建库的时候有cds.lib文件,提醒你去保存的,应该另存为你的work目录下。可能你直接x掉了

网友(2021-03-04):
你好,同IC617,转换不成功,为什么报这个warning呢?
Message Summary:

WARNING (CDBOA-406): Directory <path>/<name> is in a cellview. The directory
                     and its contents will be copied to the destination database
                     but will not be translated.

                      Generated 2 times. Neither CDBA nor OpenAccess supports
                     directories in cellviews. The directory and its contents
                     are copied to the destination library but are not
                     translated. This could mean that you end up with CDBA data
                     in the OpenAccess version of your library. Check the
                     directory in question. If it contains data that needs to be
                     translated, correct the source data so that it conforms to
                     legal directory structure conventions and then run the
                     translator again.

网友(2021-12-16):
CDB转OA后,库里器件没有预览图片了,楼猪这个怎么处理的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