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libre2019运行慢

楼主(2020-01-09):
有没有人遇到calibre2019在运行的时候在license acquired这里明显比2015版的慢很多,DRC LVS PEX 都是这样

//  Applying licensing policy...
//  mgc_s license acquired (calibrehlvs requested).
//  mgc_s license acquired (calibrelvs requested).
//  mgc_s license acquired (calibreci requested).
//  mgc_s license acquired (calibrehlvs requested).
//  mgc_s license acquired (calibrelvs requested).
//  mgc_s license acquired (calibrehlvs requested).
//  mgc_s license acquired (calibrelvs requested).
//  mgc_s license acquired (calibrehlvs requested).
//  mgc_s license acquired (calibrelvs requested).

网友A:
hostname问题?尝试下。如果已经改过了,那就不知道了。

网友B:
能共享一下安装包的网盘吗?AOI版本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hostname问题?尝试下。如果已经改过了,那就不知道了。

hostname需要怎么改?现在不是localhost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共享一下安装包的网盘吗?AOI版本的

我只有AOJ版本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hostname需要怎么改?现在不是localhost

hosts文件里加一行127.0.0.1     hostname
hostname指的是你的hostname。
如果有相关语句了,那就不是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hosts文件里加一行127.0.0.1     hostname
hostname指的是你的hostname。
如果有相关语句了,那就不是这 ...

我的host文件 有两行127.0.0.1   localhost localhost.localdomain localhost4 localhost4.localdomain4

127.0.0.1   eda

是不是因为顺序反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host文件 有两行127.0.0.1   localhost localhost.localdomain localhost4 localhost4.localdomain4
...

这个没关系。如果加了还慢,那就不是这个原因

网友:
同样的问题。求解决

网友(2025-01-19):
请问解决了吗?遇到了同样的问题求教

网友C(2025-04-05):
请问解决了吗,同问同问!!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解决了吗,同问同问!!

换个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