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可以快速看懂版图走线

楼主(2020-01-09):
各位论坛大大,想问问作为一个cadence小白,去看一个电路版图完全看不懂,原理图的器件在版图上应该怎么对应呢,密密麻麻的图不知道从何处切入,还请指教,谢谢

网友:
第一,要是版图由xl做的,可以layout xl过去,在电路上点一个器件,则对应的版图会亮(或者点版图任意一个器件,则原理图对应的器件会亮)!第二,如果不是xl做的版图,那你只能从port入手,一个器件一个器件去推了

楼主:
谢谢,但好像是您说的第二种了,对于从port进行推理,可否有什么建议么,感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但好像是您说的第二种了,对于从port进行推理,可否有什么建议么,感谢
...

可以结合着器件尺寸进行对应!其实还有另外一种方法,你可以copy一个,然后将copy的版图的所有器件的length缩小点,再去跑下lvs,你就可以在尺寸错误那将版图和原理图对上了

楼主:
理解意思,我去试试,谢谢啦

网友A(2024-03-22):
走线分好多层,根本分不开,只能一根一根的找

网友:
首先你查看的版图应该是DRC LVS清理完的才对。 查看错的无意义。第二认识器件,从port端口反推+特征器件,比如有些bjt器件单独一个,一大排的电阻和mos管等。找好对应的几个器件,很快的就可以推出来其余器件是电路上哪个instance。

网友:
可以通过port反推,在connectivity的define里建立XL

网友(2025-09-26):
引用 网友A:
走线分好多层,根本分不开,只能一根一根的找

先找关键走线,一般是输入端和输出端,然后根据匹配和尺寸,确定对应关键器件位置。

网友:
跑lvs完,最左侧一列有个Finder,可以尝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