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如何获得memlib文件(tessent mbist)

楼主(2020-01-09):
各位大牛们,我最近在做mbist的时候需要读入memlib后缀的memory model,但是当前使用的memory compiler工具只能生成.mbist、.lib等格式文件,请问各位大佬能否通过其他格式文件转化成memlib格式,或者有没有其他获取memlib文件的方法?请各位大佬不吝赐教!

网友A:
需要手写,不知道格式去翻手册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需要手写,不知道格式去翻手册

网友B(2020-06-05):
一般生成memory的时候会生成,但是不一定叫.memlib ,有个是.lvlib。也有些时候是叫其他名字。多在memory 的那一堆文件找找。实在找不到再手写,详细的参照手册。写起来也很简单。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般生成memory的时候会生成,但是不一定叫.memlib ,有个是.lvlib。也有些时候是叫其他名字。多在memory 的 ...

至少smic55是没有的,得自己写。不晓得先进点的工艺是否提供了。
我理解吧foundary都被S和C主导了,都是支持他们两家的,mentor这种体量太小,而且tessent还是收购来了,foundary早期工艺应该不支持的。我看smic55的ram是有mbist,应该是mentor之前的工具

网友(2024-10-13):
基本的数据读写没问题,redundancy有点不太确定如何写

网友:
引用 网友A:
需要手写,不知道格式去翻手册

请问一下手册在哪里有 或者叫什么名字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需要手写,不知道格式去翻手册

请问一下 具体是哪个手册呢~ 我现在需要写固定深度的.memlib  唉

网友D(2025-04-14):
引用 网友C:
请问一下 具体是哪个手册呢~ 我现在需要写固定深度的.memlib  唉

请问找到答案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问找到答案了吗

最后手写的

网友D:
手写参考的什么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手写参考的什么呢?

在网上找了个参考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在网上找了个参考写的

方便给个连接或者参考看看吗,我的邮箱是1106591793@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