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混合信号版图数字部分的pad什么时候加

楼主(2020-01-10):
我在做一个混合信号电路的版图,数字部分用Encounter做,  请问各位大神,是应该在进入encounter前就把各Pad 加到网表中去,还是在导入Virtuoso后 与模拟版图一起加Pad呢? 你们都是怎么做的呢。恳请指导, 先谢过。

网友:
看电路特点,如果是模拟为主,那就在cadence中加PAD,这样可视化也更好一点;如果是数字为主,PAD大部分都是数字信号,那就在encounter中加PAD。

楼主:
差不多一半一半, 如何决定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