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AR ADC设计求助

楼主(2020-01-10):
      有个MCU的项目,用到SAR ADC,12bit 3MHz采样率。 此前没有做过ADC,求助各位介绍点经典的SAR ADC资料,从架构到电路细节的那种,方便快速上手。谢谢!

网友A:
入门先看随便找个硕士论文看看
MCU里的的SAR如果不带pga和lpf,大概就要用伪差分结构了,我个人推荐看
12-bit low-power fully differential switched capacitor noncalibrating successive approximation adc with 1ms/s
这个架构是很多商用mcu里采用的
如果做同步的sar,12bit 3Ms/s 时钟要做到48MHz,要用比较好的工艺,烂工艺1Ms/s都有些挑战
以上为个人粗浅看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入门先看随便找个硕士论文看看
MCU里的的SAR如果不带pga和lpf,大概就要用伪差分结构了,我个人推荐看
12-b ...

会用90~110nm工艺,转换速率可以降低到1M。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入门先看随便找个硕士论文看看
MCU里的的SAR如果不带pga和lpf,大概就要用伪差分结构了,我个人推荐看
12-b ...

这篇文章太古老了吧,老实说没看出这种结构的有啥优点,功耗面积都是现在paper的百倍。
除了时序介绍的详细外,没给出任何核心或周边电路。
电容阵列还放在参考文献里,不知道是不是靠电容面积堆到的12bit,而且2层poly,估计也没多少参考意义。

不知道为什么推荐,有什么心得可以分享的,学习一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篇文章太古老了吧,老实说没看出这种结构的有啥优点,功耗面积都是现在paper的百倍。
除了时序介绍的详 ...

1. 首先楼主问的是mcu里用的sar。因为我们量产的1msps mcu用的sar adc就是用这种伪差分结构。所以我就推荐这篇我们之前参考的jssc.2. 一般论文都是讲全差分的。但mcu里的adc很多时候都是对多通道输入的单端信号做转换。如果全差分做到片子里就要带单端到差分转化电路,lpf和pga。这几个都是不好设计的。采用伪差分结构刚好可以避免这些问题。
3. 几个大厂的mcu里面用的也都是这个结构。
4. 面积和功耗大这点我承认。不过论文提的点子和量产是两回事。要保证量产,电容一般都选得很大,当然一个mcu那么多大其实是不在乎这么点面积的。至于功耗,adc不用的时候我就把它关掉就是,功耗大一点就大一点。或许性能不是最好,但是能保证量产就够了。我水平比较一般,第一版按照这篇做,能把功能做出来我就很满足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 首先楼主问的是mcu里用的sar。因为我们量产的1msps mcu用的sar adc就是用这种伪差分结构。所以我就推 ...

论文并没有说这是伪差分结构,只是提到使用单端时不损失性能而已。
(1)并没有省去inputbuffer,输入电容21pF,采样只占3/18 Ts,输入驱动能力不够一样要用input buffer。(2)至于全差分ADC应用成单端,不用单转差,会浪费一半FullScale,而SAR ADC输入FS本身最大能做到±VDD,浪费一半也有0-VDD,足够了。
(3)MCU面积和功耗也是竞争力。
面积做小之后,确实很多东西都会变成挑战,比如寄生电容,电容匹配。
我不看好这篇论文,它的功耗和精度用这种结构能达到已经很厉害了(几mA的电流也没说是否包含inputbuffer和reference buffer)。如果我还用这种结构却想优化面积和功耗,就会遇到很多坑。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论文并没有说这是伪差分结构,只是提到使用单端时不损失性能而已。
(1)并没有省去inputbuffer,输入电 ...

1. 伪差分的结构和全差分是一样的,主要区别在于伪差分的一个dac是采地上的噪声。2. 建议可以看一下大厂mcu的手册,一般输入都是给单端信号摆幅在0-vdd,损失一半精度也能做到11enob
3. 1msps如果采样时间不够可以加长的,你可以找个mcu的文档来看,一般采样时间都是可以由用户选择的,比如4-32个周期可调,buffer不是必须的
4. 这篇jssc是01年发的,当时用的工艺和现在低成本mcu用的工艺是一样的,所以不能说它过时,推荐这篇文章是因为它是一篇比较好的入门参考读物,并不是说不需要对实际的电路进行优化
5. 要面积小速度快可以上异步,做矫正,不过就看自己是不是也能写代码自己搞定数字部分的综合。如果说这篇是坑,那新的paper里的坑更多。
以上为个人粗浅看法,还望高手指正。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伪差分的结构和全差分是一样的,主要区别在于伪差分的一个dac是采地上的噪声。2. 建议可以看一下大厂m ...

      ADC的时钟频率是14MHz。 我结合大厂手册和这篇论文好好研究一下,功耗不是最重要的。如何将论文结构转化为量产IP,还有很多坑等着我,谢谢你提供的量产经验。

楼主(2020-02-13):
引用 网友A:
1. 伪差分的结构和全差分是一样的,主要区别在于伪差分的一个dac是采地上的噪声。2. 建议可以看一下大厂m ...

再请教一下大拿:基于你提供的JSSC资料,有以下两个问题:          (1)一般MCU中的ADC架构用分段电容还是C-R混合结构?

          (2)我查了大厂的MCU,他们的ADC都有校准功能,这片JSSC只提到了比较器纠偏,没有校准功能。请问
                  12bit的ADC,需要增加校准功能吗,是否有校准相关论文可以参考?

感谢之前的回复和讨论,受益颇多!!

网友C(2020-06-27):
引用 网友A:
入门先看随便找个硕士论文看看
MCU里的的SAR如果不带pga和lpf,大概就要用伪差分结构了,我个人推荐看
12-b ...

如果做同步的sar,12bit 3Ms/s 时钟要做到48MHz
请问这个是怎么算的啊?

网友:
有成熟IP为什么还要从零开始?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如果做同步的sar,12bit 3Ms/s 时钟要做到48MHz
请问这个是怎么算的啊?

12个转换周期4个采样周期。你翻翻大厂mcu的手册就晓得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12个转换周期4个采样周期。你翻翻大厂mcu的手册就晓得了

采样率3MS/s就是333ns 就是一个周期(16个相位)的时间

采样不是4个相位么 一个时钟周期20.83n*4=83.33n 那不是对应采样率12MS/s?

网友D(2020-11-23):
采样率3MS/s就是333ns 就是一个周期(16个相位)的时间

采样不是4个相位么 一个时钟周期20.83n*4=83.33n 那不是对应采样率12MS/s?

我对这个问题也很好奇,最后怎么解答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采样率3MS/s就是333ns 就是一个周期(16个相位)的时间

采样不是4个相位么 一个时钟周期20.83n*4=83.33n  ...

20.83n*(12+4)=333.33ns,采样加量化翻转是一个信号转换周期也就是16个时钟周期

网友:
12 bit need calibration

网友(2022-06-29):
老铁,我现在遇到的问题和你一模一样,那个mcu的SAR ADC做的咋样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入门先看随便找个硕士论文看看
MCU里的的SAR如果不带pga和lpf,大概就要用伪差分结构了,我个人推荐看
12-b ...

请问pga和lpf是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C:
采样率3MS/s就是333ns 就是一个周期(16个相位)的时间

采样不是4个相位么 一个时钟周期20.83n*4=83.33 ...

请问为什么是16个相位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入门先看随便找个硕士论文看看
MCU里的的SAR如果不带pga和lpf,大概就要用伪差分结构了,我个人推荐看
12-b ...

这篇文章的参考文献5,能分享一下吗?我搜不到,谢谢大佬!

网友(2022-08-18):
引用 网友E:
请问pga和lpf是什么

同问 我也是刚做SAR ADC  不是很懂

网友(2024-03-20):
引用 网友A:
1. 伪差分的结构和全差分是一样的,主要区别在于伪差分的一个dac是采地上的噪声。2. 建议可以看一下大厂m ...

前辈,请问您说的伪差分结构,如果一端输入信号,另一端输入共模,那采样和转换时候的共模会有差异这个不会对比较器产生影响吗